求帮助呀, 大神些, 关于单片机通信方面的事情

楼主(2012-08-02):
如果有一个单片机系统,每个模块可以通过无线下接多个同样的模块(类似于树形结构),然后PC端需要通过串口从根节点(也是一个模块)获取整个树形结构信息,模块间仅能通过无线进行数据传输,请提出详细一点的通信思路。

网友A:
  通讯思路就是第一个模块发出DISCOVER帧。然后下接模块回应。接着第一个模块对下面的模块发出指令让它们也发出DISCOVER帧。结果上报。一层一层轮询,就可以获取树状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