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51hei开发板图纸是不是有点错误啊?你们看看呢

楼主(2012-08-02):
开发板电路原理图上第二片74HC573芯片输入端是不是应该是D20到D27,怎么画成和第1片一样的?D00到D07?求解。

楼主:
没人来解答吗?

版主呢

网友A:
2片573的输入都是P0口呢  是只用锁存端可以 选择性的输入信号  所以用这种方法等于是把P0口 扩展成了2个io口  大家好好理解一下锁存器的作用

楼主:
好像不行啊,麻烦你发个hex给我学习下,功能要求8个数码管显示0到7数字,一直显示。谢谢、

楼主:
51hei.h头文件能不能发给我啊。

网友B:
外扩并口设备基本上都要用P0口,也就是楼主所说的D0~D7,分时输出既是A0~A7的低8位地址,又是双向数据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