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8*8点阵最简单的显示程序,为什么我的消隐一直都去不掉呢

楼主(2012-08-03):
有的话,请给我看一下,你们是怎么做到消隐的

网友A:
你可以参考光盘里面附带的 那些8*8点阵的列子 都是经过了消隐处理的.

网友B(2013-08-18):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8;i++)
            {
              P0=table1[i];
              P1=table2[i];
                  delay(2);
                  P0=0xff;
                  P1=0x00;
                    }
}
我用这个没影子,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