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求助]

楼主(2012-08-03):
#include<reg52.h>
long int i =0;
main()
{

    while(1)
    {P1 = 0x00;
   for(i =0; i<3000;i++);
   P1 = 0xff;
   for(i =0; i<3000;i++);
  }
}

本人刚学单片机,今天烧了这样一个“流水灯”程序,一次偶然地删除了long int i = 0;的long,结果那LED灯闪烁的频率快了很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网友A:
long int 是长整形  在单片机c语言里面处理速度会慢很多呢

网友B(2018-08-13):
延时用的

网友C:
longi和nt占用内存长度不同,CPU扫描内存处理时间肯定有点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