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指点---LCD显示接口能换成通讯口吗?

楼主(2012-08-04):
 现有人体温度采集的红外线温度计,需要大量的记录温度数据,过程及其繁琐。。。。。。
能不能将显示部分的LED接口换成可通讯形式的接口。。。。。。
或者做一套单片机系统采集对应的管脚,将数据保存或通讯。。。。。。

网友A:
肯定可以呀

网友B:
什么通讯口啊?你是想说串口吧?

LED数码管可以,因为它的驱动你要自己弄,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弄。

LCD就不一定了,如果模块本身不含此功能,再弄附加电路,弄起来比较麻烦。如果自身带串口通信功能,就简单的多了。

你的帖子让人莫不着头脑,“通讯口”、一会儿LED一会儿LCD。

网友B:
温度的采集一般都是比较缓慢的数据,可以采用模拟开关IC,如4051、4052等,分时采集,一般的51都可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