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N2003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2-08-04):
有没有单片机高手在?最近在学单片机。。自己焊了块板子。。想驱动步进电机。。用示波器检测单片机方波输出正常。。但把方波信号接入到ULN2003之后。。在ULN2003输入端方波信号就瞬间减弱,0~5V的信号就变成了0~1V左右的信号。。甚至于信号消失。。ULN2003输出端也几乎检测不到方波。。求解。。

网友A:
2003坏了?不会是接反了吧?

楼主:
仔细核对了接线图,没发现问题,2003也换了好几个。。都不好使。。

网友B:
我也是新手 帮你顶一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C:
 这个是正常的。2003是达林顿晶体管阵列。BE压降在1.2V左右。而且51的高电平驱动能力比较弱。建议加上拉或者用PNP管驱动

网友D:
ULC2003的外围电路有没有接错啊,可否附上电路图

网友A:
uln2003,5v电源时输入电流小于1MA。由于输入端电阻2.7k,不至于低到“BE结电压”。

即便MCU的I/O被钳位于结电压,但仍不失功能,因2003是电流型器件。问题是,楼主说的是2003的输出端也没有电压,就不正常了。

另外,不知道楼主是不是按“集电极开路”的对应方式接入的负荷?(负荷的一端接正电源,另一端接2003的某一脚)如果不接负荷2003的输出端是测不到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