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2单片机T2计数器初值为什么不能装满

楼主(2012-08-04):
52单片机T2计数器初值为什么不能装满

网友A:
51单片机的计数器是溢出产生中断,装满了,再有一个脉冲就中断,如果你愿意这样也可以。有时2个外部中断不够用时,就用这种方法将计数器中断改造为外部中断。

网友B(2015-07-12):
可以吧  T2可以采取递减计数的方式   这时就装满了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