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12-08-20):
单片机新手的疑问?让蜂鸣器响,为什么是P1^3等于0,而不是等于1?因为是数学系的,没有学过模电和数电
我看不懂电路原理图,但想学习嵌入式,难道非要系统地学一下模电和数电么?

网友A:
因为P1.3=0时,三极管才导通

如果要P1.3=1时,BUZZER响,那么可以换成NPN三极管

网友B:
如果P1.3=1,那么三极管的基极电位接近发射极电位,能导通码?

如楼上所说,想“1”导通,就换成“NPN”三极管。

但是一般单片机的拉电流(比如:P1.3=1)的能力没有灌电流(比如:P1.3=0)的能力强。即便后面有三极管电流放大,“拉”、“灌”都可以,但是习惯上还是多以灌(=0)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