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新手的疑问?

楼主(2012-08-21):
P2:数码管位控口线
P0:数码管段控口线

8位数码管显示数字12345678实验中:

unsigned wei_tab[]={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nsigned duan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
                        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这几个编码是怎么得来的?看原理图能得出来吗?P0=~duan_tab[count++]; 这里为什么要取反呢?

网友A:
码是根据电路图来的

0-9,DP GFEDCBA算出来的,为什么要取反,那是因为你的码是共阴的,这里是共阳的

楼主:
是根据这张电路图算出来的吗?怎么算啊。。。。。

网友B: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解释,那就好好看书吧。

abcdefg.对应8位,比如0就是0x3f=00111111除了f和g不亮,其它全亮,就是0了。

网友A:
楼上说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