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ga128 小板 IO口外加高低电平 怎么设置

楼主(2012-08-24):
它的IO口上电后默认管脚都为高电平吗?我在PORTC管脚连接了一个传感器 传感器返回 高电平或低电平 然后让 PORTA 根据PINC的值输出不同的电平  简化后大概是这样的 但是不行
#include<iom128v.h>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
DDRC=0x00;
PORTC=0xff;
DDRA=0xff;
c=PINC;
while(1)
{
if(PINC==0Xff)
  {
   PORTA=0X00;
  }
else
  {
   PORTA=0xff;
  }
  }
}

楼主:
每次都是传感器上的电压 被IO口控制令。。。

网友A:
你用什么传感器,传感器输出的是高低电平信号吗,如是低电平,pc口将输出电流为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