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八路彩灯

楼主(2012-08-28):
八路彩灯从左向右逐次渐亮,间隔1s,八路彩灯从右向左逐次渐灭,间隔1s,八路彩灯同时点亮,间隔0.5s,然后同时变暗,间隔0.5s反复4次

网友A: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ED P1
uchar code disbuf[9]={0xff,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void delay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123;i>0;i--);
}

main()
{
 uchar j;
 LED=0xff;
 while(1)
 {
   for(j=1;j<9;j++)
   {
   LED=disbuf[j];
   delayms(250);delayms(250);delayms(250);delayms(250);
   }

   for(j=8;j>0;j--)
   {
   LED=disbuf[j-1];
   delayms(250);delayms(250);delayms(250);delayms(250);
   }

   for(j=8;j>0;j--)
   {
    LED=~LED;
    delayms(250);delayms(250);
   }
 }
}

单片机爱好者 775968386

网友B(2019-06-25):
http://www.51hei.com/bbs/dpj-130774-1.html  论坛一个老哥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