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写程序时出现Error 3 Invalid redefinition of 'UCSR1C',怎么解决

楼主(2012-08-28):
写程序的时候我就这样定义,可是全部都提示出错,错误是Invalid redefinition of 'UCSR1C',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equ UCSR1C = 0x9D
.equ UDR1 = 0x9C
.equ UCSR1A = 0x9B
.equ UCSR1B = 0x9A
.equ UBRR1H = 0x98
.equ UBRR1L = 0x99
.equ UCSR0C = 0x95
.equ UBRR0H = 0x90
.equ ADCSRB = 0x8E
.equ TCCR3C = 0x8C
.equ TCCR3A = 0x8B
.equ TCCR3B = 0x8A

网友A:
汇编里面没有“=”号。

应这样:

UCSR1C  equ 9DH
UDR1    equ  9CH
UCSR1A equ  9BH
UCSR1B equ  9AH
UBRR1H  equ 98H
UBRR1L  equ 99H
UCSR0C equ 95H
UBRR0H equ  90H
ADCSRB equ  8EH
TCCR3C equ  8CH
TCCR3A equ  8BH
TCCR3B equ 8AH

16进制格式不改也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28 17:24:26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