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单片机的电机和LED同时工作

楼主(2012-08-29):
你自己用STC12C2052加面包板做了一个单片机,买了一个5V只有正负接口的电机。设定两个IO口,一个P1^7, 连的是LED灯负极,一个P1^6, 连的是电机负极,此时电机和LED正极连VCC当编写代码时,设定两个口为0x00, 发现LED亮但是电机不工作。但是如果把电机的负极接到单片机的GND上,电机就工作,但是LED被熄灭,请问这是为什么? 代码为 #include sbit led=P1^7; sbit moto=P1^6; int main() { led=0x00; moto=0x00; while(1); }

网友A:
是不是负荷大,带不起来

网友B:
你这样会把单片机弄坏的。

你说的“电动机转”,是不正常的。二极管不亮就是说明单片机不正常工作了。

顺便问一句:如果你把电机拿掉,二极管会再亮吗?

楼主:
 电机拿掉,LED会亮一次,再连上电机再拿下电机LED就不亮了,但是如果重新关上单片机打开单片机小灯依然亮

网友B:
还好,大概MCU没有坏。

你需要用一个光耦来控制电机。不可以直接电机。

电感性负载,通断电时,会产生一个反电动势,这个反电动势对电子元件有很大的危害。轻则工作不正常,重则击穿。

一般的防护办法是在电感性负载两端反向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给反向电动势提供一个泄放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