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下载到51hei-5开发板后怎么点不亮灯啊?

楼主(2012-08-30):
从别处抄来的一个闪灯的程序 但是下载到咱们的实验板后没有反应 是怎么回事?

#include<reg52.h>
sbit p2-2=P2^0;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a=50000;
p2-2=0;
while(a--);
a=50000;
p2-2=1;
while(a--);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8-30 16:15:07编辑过]

网友A:
第1: p2-2这里抄错了  应该是p2_2

低2:本论坛的开发是用p0口来控制的所以sbit p2-2=P2^0; 应该改为sbit p2_2=P0^0;

#include<reg52.h>
sbit p2_2=P0^0;
unsigned int a;
void main()
{

P1=0;
a=50000;
p2_2=0;
while(a--);
a=50000;
p2_2=1;
while(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