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一段51hei开发板ADC0804确实能用的教程C程序

楼主(2012-09-02):
本人新手,看了郭天祥对ADC0804的讲解感觉已经基本懂了,但是仿照书中给出的程序实际编写出来后,调节电位器总是显示243就不会动了,跳线3、4没有错,光盘里也没有关于ADC0804的程序,特此求教一段确实可行能用的。

楼主:
没人有吗?

网友A(2013-06-28):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wr=P3^6;
sbit rd=P3^7;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aa,bai,ge,shi,d,a;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void init()
{
        TMOD=0x01;
        TH0=0x80;
        TL0=0xFE;
        EA=1;
        ET0=1;
        TR0=1;
        aa=0;

}
void start()
{

        wr=1;
        _nop_();
        wr=0;
        _nop_();
        wr=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y>0;y--);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tart();
                 rd=1;
                         _nop_();
                 rd=0;
                         _nop_();
                      d=P1;

                  rd=1;
                  bai=d/100;
             shi=d%100/10;
             ge=d%10;
                for(a=10;a>0;a--)
            {
              display(bai,ge,shi);

                 }
                }

}

void display(uchar bai,uchar shi,uchar ge)
{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b;
                wela=0;
                delay(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80;
        TL0=0xFE;
        aa++;
}

网友B(2015-05-26):
还是234不动啊

网友C: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