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器件的读写操作,大家看看这个所谓的“教程”!!

楼主(2012-09-03):
看看下面的这段,是从***的“教程”里摘录而来,如果是笔误当然无须吹毛求疵。

这里,无论是“接收”,还是“发送”,都是“ACK”, 其“ACK”的内容是(SCL_IC_ C ARD=1;      SCL_IC_ C ARD=0;”)就这些。这样能行吗?这个“老师”连基本的IIC协议都没弄懂。这大概不会是笔误吧?

在IIC协议中,不管是主控器件还是从器件,1、向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就要检查应答信号,看看接收器件是否“字节接受完成”。

                                                      2、接收器件正确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后,也要发送一个应答信号(1bit),告诉发送器件“字节接收完成”

如果接收器件接收不正确,则不会发送应答信号。发送器件就检测不到“应答信号”,这时就要从“开始”步骤重来。

这里就有了这么几个环节:“应答信号(1bit,低位)”、“非应答信号(1bit,高位)、“检测应答信号”。

读的流程:1发送开始信号-->2发送器件地址(含“写”指令位)-->3检测应答-->4发送字节地址-->5检测应答-->6发送开始信号(含“读”指令位)

              -->7检测应答-->8读一个字节-->9发送应答信号-->......(重复第8步)读第2~N字节)-->发送非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写的流程:1发送开始信号-->2发送器件地址(含“写”指令位)-->3检测应答-->4发送字节地址-->5检测应答-->6写一个字节-->7检测应答信号

              -->(......(重复第6步)写第2~N字节-->(重复第7步)检测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上面仅就多字节读写做了简单的描述,如果是单字节读、写括号内不用。

特别说明:无论哪一个“检测应答信号”不成功,都要返回到“发送开始信号”处,重新开始。 如果是大容量的,发送地址分高位、低位2次,都要“检测应答”。

下面就是这个“教程”的摘录:

*****************(郑重提醒:这是一个不正确的程序,千万不要套用)******************

第十四讲 IC卡(24C01)

  在日常生活中,IC卡的使用越来越广泛,而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因此

有必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下面以24C01 为例,简单地介绍一般使用方法。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 i t   SC L _ IC _ C AR D= P1 ^3 ;

sb i t   SDA_ IC _ C AR D= P1 ^4 ;

sbit WP_IC_CARD =P1^7;

bdata char com_data;

sbit m o s_bit=com_data^7;

sbit low_bit=com_data^0;

unsigned  char  data  display _buf fer[8];

v o i d   d e l a y(i n t   n );

unsigned char rd_24c01(char a);

void w r_24c01(char a,char b);

ma in()

{

unsigned char i;

 WP_IC_CARD=1;

  for (i=0;i<=7;i++) {display _buf fer=rd_24c01(i);delay (250);}

  for (i=0;i<=7;i++) {w r_24c01(i,display_buf fer);delay (250);}

 while(1);

}

void start()      //启动读写时序

{          // 图4-22 (c )开始、结束脉冲时序

  35

SDA_IC_ C ARD=1;

    SCL_IC_ C ARD=1;

    SDA_ IC _ C AR D= 0 ;             // 启动start

    SCL_IC_ C ARD=0;

}

void stop()      //停止操作

{          // 图4-22 (c )开始、结束脉冲时序

 SDA_IC_ C ARD=0;

    SCL_IC_ C ARD=1;

    SDA_IC_ C ARD=1;

}

void ack()      //应答函数

{

 SCL_IC_ C ARD=1;

    SCL_IC_ C ARD=0;

}

void shift8(char  a)    //8位移位输出

data unsigned char i;

    com _data=a;

 for(i=0;i<8;i++)

    {

    SDA_IC_CARD=mo s_bit;

    S C L _ IC _ C AR D= 1 ;

    S C L _ IC _ C AR D= 0 ;

    com _data=com_data*2;

    }

}

unsigned char rd_24c01(char a)  // 读IC 卡函数

data unsigned char i,comma nd;

    SDA_IC_ C ARD=1;

    SCL_IC_ C ARD=0;

      st a rt ();       // 启动

    com ma nd=0X A0 ;      //160;

    shift8(comma nd);      // 送出器件地址       第一步

      a c k ();       // 应答

      shift8(a);      //送出存储器地址

  36

      a c k ();       // 应答

      st a rt ();       // 启动

    com ma nd=0X A1       //161;

    shift8(comma nd);      // 送出器件地址              第二步

      a c k ();       // 应答

    SDA_IC_ C ARD=1;     //

    for(i=0;i<8;i++)      // 循环8 次读取一个字节

      {

      com _data=com_data*2;

  SCL_IC_ C ARD=1;

      lo w_b it=SDA_ IC_ C ARD;      读取数据

      SC L _ IC _ C AR D= 0 ;

      }

      st o p ();       // 停止操作

    return(com _data);

}

void w r_24c01(char a,char b)   // 写IC 卡函数

data unsigned char comma nd;

    WP_IC_CARD=0;

 _nop_();

 SDA_IC_ C ARD=1;

    SCL_IC_ C ARD=0;

      st a rt ();       // 启动

    com ma nd=0X A0 ;      //160;

    shift8(comma nd);      // 送出器件地址             写IC 卡函数

      a c k ();       // 应答

      shift8(a);      //送出存储器地址

      a c k ();       // 应答

      shift8(b);      //送出欲写入的数据

      a c k ();       // 应答

      st o p ();       // 停止操作

 _nop_();

 WP_IC_CARD=1;

}

void delay(int n)    // 延时函数

  37

{

 int i;

 for (i=1;i<=n;i++){;}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0-13 14:54:07编辑过]

网友A(2020-03-23):
学接口协议最好不要死记硬背代码,先学会看懂传输波形,时钟波形,代码就能写出个八成了

网友B(2024-05-20):
使用IIC协议分析仪,可以发现程序是否规范

网友C:
不一定需要ACK检测,我写程序就是这样的,开发前期会再第九周期检测一下从器件是否ack,

但事实成品时候如果从器件没有接入单片机,会连程序后面的液晶屏都无法点亮启动,无法验证

按键和其他部分是否正常,所以程序成熟以后会不予理睬是否ack,不去检测,也能一样正常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