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新手求助!

楼主(2012-09-05):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led(uint led_no);
unsigned int key_press(void);
void main(void)
{

    uint led_no;
    DDRE|=BIT(2);
   PORTE|=BIT(2);
   DDRA=0xff;
   while(1)
  {
         led(key_press());
  }
}

unsigned int key_press(void)
{
     uint xx=5;
     return(xx);
}
void led(uint led_no)
{

 switch(led_no)
 {
     case 0x00:
    PORTA=0xff;
    break;
  case 0x01:
       PORTA=0xfe;
    break;
  case 0x02:
       PORTA=0xfd;
    break;
  case 0x03:
       PORTA=0xfb;
    break;
  case 0x04:
       PORTA=0xf7;
    break;
  case 0x05:
       PORTA=0xef;
    break;
  case 0x06:
       PORTA=0xdf;
    break;
  case 0x07:
       PORTA=0xbf;
    break;
     case 0x08:
       PORTA=0x7f;
    break;
  default:
       break;
  }
}

想通过key_press()返回一个值,用这个值控制led灯的亮灭。。可是后面发现key_press()根本不能返回,根本没有运行。。这个是用i编译器编译的。。

注:led()函数时可以调用的,就key_press不能调用。。。

网友A:
朋友,我试过了,函数能返回的,是不是你工程配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