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51单片机开发学习板,写中断时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2-09-10):
这程序我下载进去,进去蜂鸣器就响了,按理说应该 p3.2是0的时候触发了中断才响的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0=P2^2;
sbit d2=P2^6;
sbit D3=P2^7;
uchar temp,num;
uchar code table[]={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c,0x87,0xff,0xe7,0xf7,0xfc,0xb9,0xde,0xf9,0xf1};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
	EA=0x01;
	EX0=1;
	IT0=1;
	D3=1;
	P0=0X00;
	D3=0;
   while(1)
	for(num=0;num<16;num++)
	   {
	   d2=1;
	   P0=table[num];
	   d2=0;
	   delay(50000);
	   }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0000;y>0;y--);
		}
void exter0() interrupt 0
	 {

  		d0=0;

 }

楼主:
就是中断没起作用

网友A:
中断自动执行了?是不是j7上有跳线帽 或者是 无线接收模块 插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