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创]程序实现PWM的占空比并且实现一小时内的可控定时工功能

楼主(2012-09-11):
 程序大致可以实现定时刻PWM输出功能,但有一个缺点:输出的波形不稳定,在数码管上显示是不是出现跳码。跪求大神指点。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2^1;
sbit alarm=P1^7; //高电平时闹钟响
sbit selecta=P2^4;
sbit selectb=P2^5;
sbit selectc=P2^6;
sbit select=P2^7; //只需要第一段,第二段和第六段亮,即
uchar Keystate;
uchar buffer[]={0,0,0,0,0};
uint a,b;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代码
uchar Overflow=0;//定时溢出次数
uchar minute,second;//定义倒计时变量
//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0;i<1000;i++);
}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j;
 while(x--)for(j=0;j<5;j++);
}
//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uchar s,k;
  buffer[0]=minute/10;
  buffer[1]=minute%10;
  buffer[2]=second/10;
  buffer[3]=second%10;
  buffer[4]=b%10;
  for(k=0;k<5;k++)
  {
   s=k;
    switch(k)
  {
   case 0:selecta=0;selectb=1;selectc=0;
           break;
   case 1: selecta=1;selectb=1;selectc=0;
         break;
   case 2: selecta=0;selectb=0;selectc=1;
         break;
   case 3: selecta=1;selectb=0;selectc=1;
         break;
   case 4:selecta=1;selectb=1;selectc=1;
         break;
   }
  P0=table[buffer];
  delay(3);
  }
 }//要实现动态显示
//本程序需要用到两个定时器,两个中断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P2=0x00;
 a=0;
 b=5;
 minute=30;
 second=0;
 RD=0;
 select=1;
 TMOD=0x11;
 TH0=(65536-10)/256;
 TL0=(65536-10)%256;
 EA=1;
 IT1=1; IT0=1;
 EX1=1; EX0=1;
 PX1=1;
 KeyScan();
 TR1=1;
 ET1=1;
 while(1)
 {
  display();
  delay(10);
 }
 }
 void X1_INT()interrupt 2
{
if(b>0) b--;
else b=9;
}
void X0_INT()interrupt 0
{
b++;
if(b>9) b=0;
}
 void time1() interrupt 3
 {
   TL1=(65536-10)%256;
   TH1=(65536-10)/256;
   a++;
   if(a==10) a=0;
   if(a<b) PWM=1;
   else PWM=0;
  }
void timer0start()//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定时为50ms,晶振的周期为12MHz
 TL0=(65536-50000)%256;
 ET0=1;  //定时器1中断开
 TR0=1; //定时器1开
}
 //闹铃函数 需要输出声音悦耳
  void beef()
  {
  uchar x=100;
   while(x--)
  {
   alarm=!alarm;
   delayms(10);
   }
   alarm=0;
   }
  //定时器0中断函数程序
void time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if(Overflow==20)
  {
  Overflow=0;
  if(second==0)
   {
   if(minute==0)
   {
   beef();
   minute=0;
   second=0;
   while(1);
     }
   else minute--;
   second=59;
   }
  else second--;
  }
 else Overflow++;
  }
  //按键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int x=1000;
  while(x--)

  P1=0xff;
 Keystate=P1&0x03;
 display();
 delay(50);
 if(Keystate!=0x03)
 {
    delayms(2);  //去抖
   if(Keystate!=0x03)//去抖后再确认一下
 {
    delayms(1);
     switch(Keystate)
  {
     case 0x01:minute++;
               if(minute==60)minute=0;
               break;
     case 0x02:minute--;
              if(minute==0)minute=59;
              break;
     default:break;
  }
  while(P1!=0xff)display();    //松手检测并保证可以从循环中出来
  }
     }
 }
 timer0star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