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新手求教

楼主(2012-09-12):
AVR的下载器与烧写器一样吗?各是用来干什么的,谢谢指点

网友A:
到网上找找这些关键字就知道啦,ISP,IAP,并口烧写。

网友B(2012-11-13):
下载器就是烧写器,下载程序就是用大电流将flash中相应的的熔丝接点烧断,因此下载器也叫烧写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