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2-09-12):
/*******************************************************************
AT24C64的读写程序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_Nop()  _nop_()        /*定义空指令*/

sbit SDA=P1^0;             /*模拟I2C数据传送位*/
sbit SCL=P1^1;             /*模拟I2C时钟控制位*/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uint one_minute;
bit timer0_flag;

/************************
名称:mDelay
功能:延时
输入参数:j
输出参数:无
**************************/
void mDelay(unsigned char j)//A normal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j>0;j--)
 {
   for(i=0;i<125;i++)
     {;}
 }

/*******************************************************************
                     起动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art_I2c();
功能:     启动I2C总线,即发送I2C起始条件.
********************************************************************/
void Start_I2c()
{
  SDA=1;    /*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SCL=1;
  _Nop();     /*起始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7us,延时*/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发送起始信号*/
  _Nop();     /* 起始条件锁定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_Nop();
  _Nop();
}

/*******************************************************************
                      结束总线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top_I2c();
功能:     结束I2C总线,即发送I2C结束条件.
********************************************************************/
void Stop_I2c()
{
  SDA=0;   /*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_Nop();    /*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CL=1;   /*结束条件建立时间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_Nop();
  _Nop();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发送数据正常,ack=1; ack=0表示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c)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保证时钟高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_Nop();
    _Nop();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cvByte()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7μs*/
        _Nop();
        _Nop();
        _Nop();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Ack_I2c(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时钟低电平周期大于4μs*/
  _Nop();
  _Nop();
  _Nop();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_Nop();
  _Nop();
}

/************************
名称:AT24C64_W
功能:写器件
输入参数:*mcu_address,uint AT24C64_address,uint count
输出参数:无
**************************/
void AT24C64_W(uchar *mcu_address,uint AT24C64_address,uint count)
{
    while(count--)
    {
        Start_I2c();
        SendByte(0xa0);
  Ack_I2c(0);
        SendByte(AT24C64_address/256);
        SendByte(AT24C64_address%256);
  Ack_I2c(0);
        SendByte(*mcu_address);
  Ack_I2c(0);
        Stop_I2c();
        mDelay(10); // waiting for write cycle to be completed
        mcu_address++;
        AT24C64_address++;
    }
}
/************************
名称:AT24C64_R
功能:读器件
输入参数:*mcu_address,uint AT24C64_address,uint count
输出参数:无
**************************/
void AT24C64_R(uchar *mcu_address,uint AT24C64_address,uint count)
{
    while(count--)
    {
        Start_I2c();
        SendByte(0xa0);
  //Ack_I2c(0);
  SendByte(AT24C64_address/256);
        SendByte(AT24C64_address%256);
        //Ack_I2c(0);
  Start_I2c();
        SendByte(0xa1);
  //Ack_I2c(0);
        *mcu_address=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mcu_address++;
        AT24C64_address++;
    }
}

void PC_init()
{
 TMOD=0x01;  //定时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定时器中断0
 TR0=1; //启动定时器工作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one_minute++;
 if(one_minute==100)
 {
  timer0_flag=1;
 }
}
void main()
{
  uchar Number[8]={1,0,1,0,1,0,1,0};
  unsigned char i=0;
  PC_init();
  AT24C64_W(Number,0x0058,8);//写入4个数据
  mDelay(2000);
  Number[0]=0;//将现有的数据清0
  Number[1]=0;
  Number[2]=0;
  Number[3]=0;
  AT24C64_R(Number,0x0058,8);//从存储器读出存入的数据*/
  mDelay(2000);
  while(1)
     {
         P2=Number;//将这4个数据从P1口显示出来
   if(timer0_flag)
   {
    one_minute=0;
       i++;
       if(i==8)
       i=0;
    timer0_flag=0;
     }
  }

}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这个程序,单步执行可以,但是一起的话就不行了

网友A:
你“一起”当然不行了。你写的时候,要检测等待应答,你必须手动模拟一个应答,才能过去,否则就停在那儿。

我在调试的时候,都是先把检测应答注释掉,到写片子时候再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