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编程,关于流水灯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2-09-17):
[upload=c,程序.c]viewFile.asp?ID=1304[/upload]

这个程中,按下“key2”键的时候十位上的数会闪,为什么?

网友A(2012-11-09):
楼主你好,程序我已经看过,这程序我写过,在这里我说一下你出现为题的原因。你用按键输入,这个问题上,你只写了按键按下的时候的消抖,没有写按键抬起的消抖。建议你一下啊

if(key1==0)
  {
   delayms(10);
   if(key1==0)
     {
      num++;
      if(num==60)
        num=0;
      while(!key1);

      delayms(10);

      while(!key1);
     }
   }

在这里加上按键抬起时候的消抖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