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买的本论坛的开发板但矩阵键盘程序里面有一点不解,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12-09-18):
if(keyboard_Scan==pc)in=i*4+j; 这一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根据字面意思理解 意思是:如果键盘输入值等于PC这个东西的值 那么将i*4+j的值写入in

其实这句应该要换行就容易理解了

if(keyboard_Scan==pc)  //这里换行 就是一个if语句

  in=i*4+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