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盘附带的矩阵键盘程序怎么计算键值的

楼主(2012-09-19):
uchar Keyboard()
{
	uchar i,j,pc;
	for(i=0;i<4;i++)
	{
		P3=keyboard_Scan;
		pc=P3;
		pc=pc<<4|0x0f;           //假如说有按键按下
		for(j=0;j<4;j++)         //将扫描值与扫描按键值比较
		{
			if(keyboard_Scan[j]==pc)in=i*4+j;
			if(in>=10)in=15-in;
			while(keyboard_Scan!=P3)            //松手检测
			{
				P3=keyboard_Scan;
			}
		}
	}
	return in;
}

网友A:
这是一个用查表法实现的矩阵键盘的程序:
uchar Keyboard()
{
	uchar i,j,pc;
	for(i=0;i<4;i++) //扫描低4位
	{
		P3=keyboard_Scan; //输入一行0
		pc=P3; //马上读入
		pc=pc<<4|0x0f;           //假如说有按键按下
		for(j=0;j<4;j++)         //将扫描值与扫描按键值比较(扫描高四位)
		{
			if(keyboard_Scan[j]==pc)in=i*4+j; //如果扫描到了就计算出按键的数值(根据当时的行和列也就是i和j)
			if(in>=10)in=15-in; //修正
			while(keyboard_Scan!=P3) //松手检测
			{
				P3=keyboard_Scan;
			}
		}
	}
	return in;//返回按键的数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