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能处理差分信号吗

楼主(2012-09-20):
单片机能不能处理这样的差分信号,假如有8个引脚,引脚1接2.400V的电平,引脚2接2.410V的电平,两个引脚的差值是10mv,当然这个差分信号能够变化的,引脚2减去引脚1的电平差值在10mv—60MV之间变化,可不可以设置一个程序只要差值在10MV—20MV变化就引脚3输出一个高电平,在21MV—30MV变化就引脚4输出一个高电平,以此类推,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我是小笨笨,刚接触单片机,谢谢指教。

楼主:
大家都进来看为什么都不留言给我点指导呢

网友A:
用带ad转换的单片机,把1,2脚电压值转换成数据,比较,再输出

网友B:
AVR的AD有差分输入,自己找资料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