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单片机测量两个脉冲的时间间隔啊!

楼主(2012-09-21):
我急需测量两个波形之间的时间间隔,用单片机可以吗?有用c语言编的程序吗!各位大侠,能给我指导一下吗!

网友A:
当然可以。用外部中断。第一个脉冲到来时(产生外部中断),启动定时器,下一个脉冲到来时(产生第二次外部中断),停止定时器。然后读取定时器的值,就是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了。你还可以换算成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