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开发板上的流水灯隔一秒换一个亮,但是我编写的程序有错误

楼主(2012-09-23):
程序源代码如下,不能编译,求高人指路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sbit sj=P1^4;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sj=0;
temp=0xfe;
P0=temp;

 while(1)
 {
 delay (500);
 temp=_crol_(temp,1);
    }

}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z--)
     for(y=110;y>0;z--);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9-23 12:41:32编辑过]

网友A:
问题很简单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这个和下面一句 #define  后面的分号去掉,,,这2句是不能带分号的.去掉就可以编译成功了.

楼主:
可以编译了 只是现在灯亮的是第七个 而且不在变化了。

网友B:
把宏定义的分号去掉,delay函数中for语句错误,for(x=z;x>0;x--)for(y=110;y>0;y--);

 sbit sj=P1^4;这句无用,

主函数中把sj=0;去掉,把P0=temp;放在while(1)中,

void main()

{

    temp=0x7f;

    while(1)

        {

            P0=temp;

            delay(500);

            temp=_cror_(temp,1);

        }

}

网友C:
没有在表格里面添加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