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程序为什么不能使流水灯流动起来

楼主(2012-09-23):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sbit sj=P1^4; void delay(uint z); void main() {sj=0; temp=0x7f; P0=temp; while(1) { delay (500); temp=_cror_(temp,1); sj=0; P0=temp; } } void delay(uint z) {uint x,y; for(x=z;x>0;z--) for(y=110;y>0;z--); }

网友A:
delay函数中for语句错误,for(x=z;x>0;x--)for(y=110;y>0;y--);

 sbit sj=P1^4;这句无用,

主函数中把sj=0;去掉,把P0=temp;放在while(1)中,

void main()

{

    temp=0x7f;

    while(1)

        {

            P0=temp;

            delay(500);

            temp=_cror_(temp,1);

        }

}

网友B:
sbit sj=P1^4;还是要的

在51hei开发板上P14口是控制二极管的使能端;

主要还是延时函数搞错了。

网友C:
是延时的错

网友D(2012-10-31):
没有声明delay函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