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用STC-ISP391.和STC-ISP4.80可以通用吗

楼主(2012-10-01):
我用STC-ISP4.80时总是不能下载成功.为什么啊?急啊...以前买的开发板时的资料都 没有了.请问谁有.......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0-2 12:28:05编辑过]

楼主:
我用STC-ISP4.80时总是不能下载成功.为什么啊?急啊...以前买的开发板时的资料都 没有了.请问我有.......
我用STC-ISP4.80时总是不能下载成功.为什么啊?急啊...以前买的开发板时的资料都 没有了.请问我有.......
我用STC-ISP4.80时总是不能下载成功.为什么啊?急啊...以前买的开发板时的资料都 没有了.请问谁有.......

网友A:
这个烧写程序电路就是串口通信电路,不管什么开发板,只要是51单片机的,能和电脑串口通讯的就可以用来下载——当然MCU是要可插拔的。

只要是上述的类型的板子,使用你所说的电脑端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