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串口程序问题,高手指教!

楼主(2012-10-02):
学习单片机,编了一个串口程序,实现功能是,由上位机发送1给单片机时,蜂鸣器以400ms频率发声,发2时以200ms频率发声,发3时以100ms频率发声,发4时关闲蜂鸣器,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unsigned int flag,R_date,S_date,counter;
unsigned char t;
sbit beep=P0^1;
void UART_init()
{
 TMOD=0x21;
 PCON=0x8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3;
 TL1=0xf3;
 REN=1;
 ET0=1;
 TR1=1;
 SM0=0;
 SM1=1;
 EA=1;
 ES=1;
 TR0=1;
 PS=1;     //串口中断高优先
 PT0=0;   //定时器0中断低优先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if(flag==1)
  {
   ES=0;
   SBUF=S_date;
   while(!TI);
   TI=0;
   ES=1;
   flag=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RI=0;
  R_date=SBUF;
  S_date=R_date;
  flag=1;
  switch(S_date)
  {
   case 1: t=8;break;
   case 2: t=4;break;
   case 3: t=2;break;
   case 4: beep=0;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er++;
 if(counter==t)
 {
  counter=0;
  beep=~beep;
 }

晶振12M,波特率4800,实现的功能是:发出的数据又返回来了,但是不能控制单片机,S_date数据好像没有进入switch语句,开始我考虑是不是优先级的问题,就设置了串口优先或者定时器优先,还是不起作用,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要对每个中断设置不同的寄存器组哦。如void inter0() interrupt 1(中断号) unsing 1(使用第1组寄存器),推荐篇博文给你http://blog.163.com/pc8mcu@126/blog/static/996517962009190215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