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51 编程

楼主(2012-10-03):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a;

uint i,j;

void delay(uint);

void main()

{

            for(i=0;i<=1;i++)
 { aa=0xfe;
       for(i=0;i<=7;i++)
       { P0=aa;
          delay(200);
          aa=_crol_(aa,1);
         delay(200);
        }
     aa=0x00;
       for(j=0;j<=7;j++)
         { P0=aa;
           delay(200);
           aa=_cror_(aa,1);
         delay(200);
         }
    }
     aa=0xff;

                  for(i=0;i<=4;i++)
    {
        P0=aa;
       delay(300);
       P0=~aa;
       delay(300);
    }

}

void delay(uint ms)
 {
  for(i=ms;i>0;i--)
      for(j=110;j>0;j--) ;
 }

题目如下。。

8个发光管间隔200ms由上至下,再由下至上,再重复一次

然后全部熄灭再以300ms间隔全部闪烁5次。tg此过程

为什么我运行的时候只有第一个for循环实现了。。其余都没有实现。

但keil并没有报错、、

网友A:
你的第一个for循环括号位置不对,建意将其改为while(1)的形式。

楼主:
我的目的是重复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