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我的程序那里错了

楼主(2012-10-04):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temp=0xfe; P1=temp; { temp= _crol_ (temp,1); delay(); P1=temp;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楼主:
我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这么回事呀!!!

希望大师傅们教我!!!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
void main()
{
 while(1)
  temp=0xfe;
  P1=temp;
  {
   temp= _crol_ (temp,1);
   delay();
   P1=temp;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网友A:
你是要做跑马灯吧

我在你的程序上修改了下: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delay();
void main()
{

  temp=0xfe;
  P1=temp;
  while(1)
  {
   temp= _crol_ (temp,1);
   delay();
   P1=temp;
  }
}
void delay()
{
 uint x,y;
 for(x=100;x>0;x--)
  for(y=100;y>0;y--);
}
运行过的,可以用的。

网友A:
少了上面这个头文件!

楼主:
非常感谢,我是初学单片机很多地方都不是很明白。希望能和各位师傅们常交流!!!

网友B:
while错了,你这样写是个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