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位牛人,帮我看看我的IIC总线通信协议程序问题出在哪儿了,看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在哪?

楼主(2012-10-13):
/*将数据写入AT24C02的0地址处,再读出,并用数码管显示*/
#include"reg51.h"

sbit SDA=P2^0;
sbit SCL=P2^1;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void delay()
{;;
}

void init()
{SCL=1;
 SDA=1;
 delay();
}

void start()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ack()
{unsigned char i;
 SCL=1;
 while((SDA==1)&&(i<255))i++;
 SCL=0;
 delay();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date)
{unsigned 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SCL=0;
  delay();
  temp<<=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nsigned char read()
{unsigned char i,j;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SCL=1;
  delay();
  j=(j<<1)|SDA;
  SCL=0;
  delay();
 }
 return j;
}

write_addr(unsigned char date,unsigned char addr)
{start();
 write(0xa0);
 ack();
 write(addr);
 ack();
 write(date);
 ack();
 stop();
 }

unsigned char read_addr(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i;
 start();
 write(0xa0);
 ack();
 write(addr);
 ack();
 start();
 write(0xa1);
 ack();
 i=read();
 stop();
 return i;
}

void shumaguan(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ziku[1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40,0x00};
 unsigned char wzk[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duan=0;
 P0=wzk[addr];
 wei=1;
 wei=0;
 P0=ziku[dat];
 duan=1;
 delay();
 P0=0;
 duan=0;
}

main()
{unsigned char i;
 init();
 write_addr(0x11,0);
 i=read_addr(0);
 while(1)
 {shumaguan(i%10,0);
  shumaguan(i/10%10,1);
  shumaguan(i/100,2);
 }
}

网友A:
我调试成功的,只是写的:

void IIC_START()
{
 //DAT_PIN_OUT();
 SDIO=1;
 NOP();
 SCLK=1;
 NOP();
 SDIO=0;
 NOP();
 SCLK=0;
}
//------------------------------------------------------------
void IIC_STOP()
{
 //DAT_PIN_OUT();
 SCLK=0;
 NOP();
 SDIO=0;
 NOP();
 SCLK=1;
 NOP();
 SDIO=1;
}
//---------------------------------------------------
void IIC_ACK()
{
 SCLK=0;
 NOP();
 NOP();
 NOP();
 _pbc = 0b10111111;   //DAT_PIN_IN();
 SDIO=1;
 NOP();
 NOP();
 SCLK=1;
 NOP();
 NOP();
 if(SDIO){
  NOP();
 }
 SCLK=0;
 _pbc = 0b00111111;   //DAT_PIN_OUT();
    SDIO=0;
    SCLK=0;
}
//-----------------写一字节数据---------------------
void IICWrByte(uchar DAT)

 uchar i;
 //DAT_PIN_OUT();
 //----------------------------------
 NOP();
 for(i=0;i<8;i++) {
  NOP();
  SCLK=0;
  NOP();
  if(DAT & 0X01){
   SDIO=1;
  }

else {
   SDIO=0;
  }
  NOP();
  SCLK=1;
  NOP();
  SCLK=0;
  DAT >>= 1;
 }
}

网友A:
void SendData()
{
 //----------------------------------
 IIC_START();
    IICWrByte(CMD_AutoAdr);   //; 数据设置
    IIC_ACK();
    IIC_STOP();
 //-----------------------------
 IIC_START();
    IICWrByte(CMD_First_Addr);  //; 地址设置
    IIC_ACK();
 IICWrByte(DATA[0]);  //送数据
 IIC_ACK();
    IICWrByte(DATA[1]);
    IIC_ACK();
    IIC_STOP();
 //-----------------------------
 IIC_START();
 IICWrByte(CMD_Disp_ON);   //;; 开显示并调整灰度/最大可减少7
 IIC_ACK();
    IIC_STOP();
 //*********************************
 //----------------------------------
}

网友A:
不好意思,后面那段发错了,不是24C02的!一般用示波器看就可以找出问题来的!

楼主:
问题是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B:
IIC的器件的通信协议是一样的。都可以通用的。有些新的器件速度高一些,和速度低得比较,可以加少一些空操作(NOP)。但低速器件的程序可以用在高速器件上。

楼主的程序不是一点两点的问题。

在IIC协议中,不管是主控器件还是从器件,1、向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后,就要检查应答信号,看看接收器件是否“字节接受完成”。

                                                      2、接收器件正确接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后,也要发送一个应答信号(1bit),告诉发送器件“字节接收完成”

如果接收器件接收不正确,则不会发送应答信号。发送器件就检测不到“应答信号”,这时就要从“开始”步骤重来。

这里就有了这么几个环节:“应答信号(1bit,低位)”、“非应答信号(1bit,高位)、“检测应答信号”。

读的流程:1发送开始信号-->2发送器件地址(含“写”指令位)-->3检测应答-->4发送字节地址-->5检测应答-->6发送开始信号(含“读”指令位)

              -->7检测应答-->8读一个字节-->9发送应答信号-->......(重复第8步)读第2~N字节)-->发送非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写的流程:1发送开始信号-->2发送器件地址(含“写”指令位)-->3检测应答-->4发送字节地址-->5检测应答-->6写一个字节-->7检测应答信号

              -->(......(重复第6步)写第2~N字节-->(重复第7步)检测应答信号-->)发送停止信号

如果是单字节读写括号内不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0-13 14:55:24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