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1hei单片机开发板蜂鸣器部分的原理图,这个J5 还有CON3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2-10-13):
如题 ,下面是附图

网友A:
 J5是一个插跳线帽的3排针,根据上图连线可以看出如果跳线帽插在12端 就相当于把12端直接连起来来了,这样三极管Q4的发射极就是直接通过扬声器接到了vcc,而三极管Q4的基极是由P2.2控制的,所以P2.2一旦设置为低电平,三极管马上导通扬声器便有了电流就发发出声音,

 同理 当J5的 23端插上短路块时 继电器 便受P2.2的控制了,con3 是继电器的输出端,板子上的位置是继电器的右边靠近继电器处的一个三排针, 当p2.2为0时继电器动作 con3的 13 端会连起来,可以当成一个开关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

网友B:
版主很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