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释下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2-10-16):
用的单片机型号是P89V51RD2,数码管是共阳极的,我的疑惑是这个main函数没有循环啊,为什么单片机开发板上的数码管数字却从0到9

,然后又循环显示0到9.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tab[]={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19,0x11,0xc1,0x63,0x85,0x61,0x71};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
  for(j=0;j<125;j++);
}

}

 void main()
{
  P1=0x10;

  for(n=0;n<10;n++)
  { P0=tab[n];
   delay1ms(1000);
  }

}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0-16 23:01:54编辑过]

网友A:
  for(n=0;n<10;n++)
  { P0=tab[n];
   delay1ms(1000);
  }

 这段代码就是循环啊!!

楼主:
这个循环只是循环一次啊,即从0到9就停下了啊。但我的单片机学习机上的数码管却从0到9,然后又从0循环到9,为什么啊?

网友B:
应该在for循环之后再加上一个while(1){},这样就只循环一次。

楼主:
试了下,没用啊

网友C(2012-11-26):
 写的程序是对的啊  你只仿真下试试   开发板毕竟看不出电路图

网友D:
仿真软件有点问题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