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这个单片机 DAC和运放要怎么接啊?

楼主(2012-10-18):
如图啊 这题折腾我1天了啊

我就想知道这图右边的运放和电阻式怎么接的是下面哪种接法咧。。

是这样接

还是这样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0-18 16:58:17编辑过]

网友A:
运放不是上图所画的那样。那仅仅是个符号。要有输入电路、偏置电路、反馈电路。

输入+、-输入端,一般信号输入仅用一个。

网友B(2013-06-19):
那个iout1口接运放的反向输入端,,iout2接同向输入端,同时iout2接地

网友C(2015-04-07):
不懂,但是还是要顶,安抚楼主受伤心灵,每一个新手都是痛苦的开始,快乐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