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hei上的51单片机怎么切换成avr?、avr的电路图在哪??

楼主(2012-10-24):
51hei上的51单片机怎么切换成avr?、avr的电路图在哪??

网友A:
如果是 mega8515一类的 avr芯片 可直接装入插座,然后把开发板的复位跳线帽 打到avr的那端,,如果是mega16芯片和51引脚不兼容的就需要一个转接座才行 还需要配置一个avr专用下 usbasp下载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