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的C中 PORTD |= (1 << PD5) 是怎么理解的

楼主(2012-10-25):
刚学AVR C

请问 AVR的C中  PORTD |= (1 << PD5)  是怎么理解的,多谢!

网友A:
将PD5端口置1,在iom16v.h中有define PD5 5的定义

网友B(2013-02-18):
PORTD的第5位置1,其他位不变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3-2-18 14:17:17编辑过]

网友C:
在iom16v.h中有define PD5 5的定义;

PORTD |= (1 << PD5)语句,首先执行括号内的程序 (1 << PD5),即将0000 0001数字向左循环5个位,最低位补零,即变成0010 0000

将0010 0000 该数与PORTD进行与操作,因为AVR上电后PORTX=0x00,所以相与后,PORTD就变成了0x20;

网友D(2013-10-20):
PD5就是D口的第5位,意思就是D口的第5位置1

网友E(2013-12-02):
PD5好像应该是第6位吧。

网友F:
PD5置为1

网友G(2015-05-11):
引用 网友C:
在iom16v.h中有define PD5 5的定义;PORTD |= (1 << PD5)语句,首先执行括号内的程序 (1 << PD5), ...

将0010 0000 该数与PORTD进行与操作,因为AVR上电后PORTX=0x00,所以相与后,PORTD就变成了0x20;

这句话中的“与”应该为“或”吧?0x20结果应该没错

网友H:
pd5置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