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侠就来解决啊,程序烧录问题!

楼主(2012-10-25):
急急急!请教大侠,昨晚我还下载程序成功了的,今天下载程序就不行了

 一直是  仍在连接中,请给MCU上电!  D14通讯灯也亮的 ,

试了好多办法都不行啊  怎么回事啊?会是芯片烧了?  昨晚我就只把晶振取了的,然后今晚插上了。

网友A:
是不是选择了 p1.1 1.0=0才可以下载这个选项?

网友A:
你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有没有在运行

楼主:
在运行的,而且现在开电源后还能运行最后一次下载的程序咯,就是不能下载程序了

网友A:
可能是曾经误选过 "下次冷启动P1.0 p1.1  =00才可以下载",如果选择过这个芯片立即会被锁定需要解锁的话,下载这个:http://www.51hei.com/f/解锁方法.rar 按里面的提示操作即可。

楼主:
图片看不到啊,可以来个文件传来不啊,admin?还有么可能是MAX232或者其旁边的电容坏了啊,我还没来得及换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