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数码管灯管亮弱的问题,求大侠指点

楼主(2012-10-26):
第一个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main()
{ wela=1;
 P0=0x00;
 wela=0;
 dula=1;
 P0=0xff;
 dula=0;
}    这个程序灯管亮度很弱。

第二个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void main()
{ wela=1;
 P0=0x00;
 wela=0;
 dula=1;
 P0=0xff;
 dula=0;
 while(1);
}  这个程序灯管亮度的很强,  只是多了一个while(1)而已,请大侠指点一下原因何在

网友A:
你编写一个延迟函数 delay     用delay代替一下while(1) 试试看是不是和while(1)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