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c89c52烧程序时没反应,卡住。

楼主(2012-11-05):
stc89c52烧程序时没反应,卡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5 12:31:45编辑过]

网友A:
你用的是9针串口还是USB转串口线?

楼主:
USB的串口线

楼主:
USB的串口线。

网友A:
你看看是不是没有插晶振?

楼主:
搞定啦,是给的电压不够大,非感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B:
楼主是怎么解决打啊,我也是相同的问题,弄了好久了,就是不行?

网友C(2012-12-07):
我也遇到过,USB转串口的驱动不对,后来换了个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