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利用中断定时器来加速步进电机

楼主(2012-11-09):
对中断定时器一知半解, 抄袭了下面的程序, 怎么修改成能够修改成加速步进电机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F_Rotation[]={0x01,0x05,0x04,0x06,0x02,0x0a,0x08,0x09};

 main()

   TMOD |=0x01;   //定时器设置 1ms in 12M crystal
   IE= 0x82;        //打开中断
   ET0 = 1;
   TR0=1;
   while(1)
   {

   }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55000)/256;
   TL0=(65536-55000)%256;

   if(Cnt<8)   Cnt++;
   else      Cnt=0;
   P3=F_Rotation[Cnt];
 }

网友A:
1、修改定时器的时间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55000)/256;
   TL0=(65536-55000)%256;

   if(Cnt<8)   Cnt++;
   else      Cnt=0;
   P3=F_Rotation[Cnt];
 }

网友A:
2、修改那个8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55000)/256;
   TL0=(65536-55000)%256;

   if(Cnt<8)   Cnt++;
   else      Cnt=0;
   P3=F_Rotation[Cnt];
 }

网友A:
你上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可以那最好

我个人不用C

不过感觉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上大括号?

  if(Cnt<8)   Cnt++;

 Cnt=0;
   P3=F_Rotation[Cnt];

楼主:
  这个是取步进电机 4根信号线的数组的   不能修改的
以下是引用青苹果在2012-11-10 10:16:05的发言:

2、修改那个8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55000)/256;
   TL0=(65536-55000)%256;

   if(Cnt<8)   Cnt++;
   else      Cnt=0;
   P3=F_Rotation[Cnt];
 }

楼主:
不加大括号的 如果CNT 小于8 则 cnt++ ,P0取数组CNT 否则 CNT等于0
以下是引用青苹果在2012-11-10 10:18:41的发言:

你上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可以那最好

我个人不用C

不过感觉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上大括号?

  if(Cnt<8)   Cnt++;

 Cnt=0;
   P3=F_Rotation[Cnt];

楼主:
修改这个数值诺 感觉应该是对的
以下是引用青苹果在2012-11-10 10:14:24的发言:

1、修改定时器的时间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Cnt;

   TH0=(65536-55000)/256;
   TL0=(65536-55000)%256;

   if(Cnt<8)   Cnt++;
   else      Cnt=0;
   P3=F_Rotation[Cnt];
 }

网友B:
以下是引用cisforcer在2012-11-16 18:44:59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青苹果在2012-11-10 10:18:41的发言:

你上你可以测试一下如果可以那最好

我个人不用C

不过感觉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要加上大括号?

  if(Cnt<8)   Cnt++;

 Cnt=0;
   P3=F_Rotation[Cnt];

不用C?用什么?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