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发板里的22.1184晶振不好用怎么办

楼主(2012-11-11):
 同样一个流水灯程序,上11.0592晶振就能用,插上22.1184的就没有反应。
难道是晶振坏了?求解答

网友A:
应该是这个晶振是坏的

网友B:
也要看一下 你用的IC能不能用这么大的晶振哦

网友C(2013-02-12):
IC对外围的晶振频率范围选择是有要求的,如对频率要求10-20M的话就会用11.0592可以,但22.1184就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