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while语句的

楼主(2012-11-14):
while();的意思是当表达式的值为真,则执行循环语句,当表达式的值为假,则退出循环语句? 比如扫描键盘程序 #include sbit p3_4=P3^4; sbit p1_0=P1^0; sbit p1_1=P1^1; void main() { while(p3_4==0) p1_0=0; } 如果p3_4不为低电平? 程序为什么还要等待p3.4口低电平 难道不是程序直接退出while循环了吗?

楼主:
我想我应该懂了。。while语句和do while语句是反过来的,当while语句判断的表达式为假时,程序会再次判断while语句表达式是否为真。。。向高手求证

网友A:
关于while()语句和do()....while()的区别,你要记住一点:while()语句是先判断括号内容是否为真,只有在括号内容为真的情况下才会执行while()语句内的内容;而do().......while()语句,则是先执行一遍do括号内的内容,再判断while()括号内容是否为真,如果while()括号内内容为真,则继续执行do()括号内的内容;

while()和do()......while()语句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相同条件和内容情况下,do()......while()语句会比while()语句多执行一遍,即do().....while()语句至少会执行一次。

我想我将的已经很明白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QQ:2433929208    有问题继续交流。

网友B:
本人菜鸟 说下自己的想法 while循环条件中是一个等式 等式成立为真 等式不成立为假

网友C: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while()语句循环中需要对表达式进行判断,要不就是死循环了

网友D:
while语句相当于一个判断语句 while(P3_4=0)即 P3_4=0是才执行大括号里的语句 就是等待吧 不然跳出while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