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1单片机断电保存参数具体怎么做啊?

楼主(2012-11-14):
      我现在做一个需要随时设置参数的东西,设置好后就不用经常修改了,怎样做可以实现关电后设置的参数自动保存,重新上电后不丢失啊?

网友A:
使用EEPROM啊!

串行(IIC)的常见的at24cxx,并口的有28、29、49系列的都可以用的。

另外,stc系列单片机本身有EEPROM,用起来也还可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15 15:13:43编辑过]

网友A:
补充一点:一般时钟芯片12887、1302都有钓点可存数据的单元,1302有30字节,12887好像是有128字节。使用时钟后备电源实现的不遗失功能的。

网友B:
楼上的解释很好,我就不多说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