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练51单片机具体可以做什么?

楼主(2012-11-15):
如题,熟练51单片机具体可以做什么?

网友A:
只要你会,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

网友B:
这话一看就是外行啊,呵呵呵,在自动控制领域中,51单片机算是一个最基础的芯片吧,首先学习的时候容易上手,有c语言和汇编语言可供编程,不过一半都是用c写吧,至少我是用c,这样容易看懂,而且移植性特别好。其次就是51单片机功能吧。51单片机对于生活中常见得常用的电子电器绝大多数都能实现自动控制,空调,彩电,广告牌等等,所以等你学了51以后你就会发现生活中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是很简单的事了。不过51也有自己的限制,对于特别复杂的控制系统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比如只有4*8=32个I/O端口,就这个来说,对于复杂控制系统就不能胜任。还有程序的执行周期有点儿长,51根本胜任不了视频的采样控制。只有T0  T1俩个定时器和C0   C1两个计数器,这使得程序的运算就有限制,也会影响数据的输出。再有就是价格了,3~5块就能买得到一片89c52,这个价格可以说是逆天了。算是单片机中最便宜的了吧(仅限个人感觉哦)

51是其他单片机,比如AVR,ARM,嵌入式的一个基础,等你学完了51以后在学习其他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了51做基础,那些东西很容易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