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长沙哪里有PCB电路板的组装的, 电路板, 焊接加工地方?

楼主(2012-11-16):
有一批 电路 板需要组装,不想到外地去加工,请问长沙本地有好 的 焊接加工的地方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2-10 16:26:31编辑过]

网友A:
长沙超低价SMT焊接,军工品质保证!欢迎比价比质!

提供PCB电路板焊接加工,组装加工,插件加工、SMT焊接加工、BGA焊接加工

1、  日产能100W点.

2、  全自动印刷机:印刷精度±0.025mm  印刷间距:QFP0.3mm  PCB最大尺寸:410*310mm

3、  全自动贴片机: PCB最大尺寸:330*250mm   贴片速度:0.178s/chip  贴片精度:±0.05mm  最小元件:0210〃(0603)  最大元件:50*150mm  16温区回流焊 加热精度±1℃  支持氮气系统  不间断UPS .另拥有高低温设备,振动台,产品测试线。

4、  德国ERSA  BGA返修台:顶部4温区可控60X120mm-2-5um暗红外1400W加热器,底部5温区3200W暗红外可控加热技术加热精度±1℃  全程200万像素的RPC摄像机组观察回流焊全过程

5、  提供免费返修服务:承诺任何焊接问题,免费提供返修服务!

联系:长沙岳麓区高新区 0731-84897545  徐先生:18974892223   QQ:18974892223邮箱:18974892223@QQ.COM    期待与您的合作。

网友A:
优价,高质提供BGA来料焊接加工 采用德国埃莎全红外返修系统 全程监控、记录

德国ERSA全红外返修系统采用全闭环动态温度控制技术,顶部采用4温区可控60X120mm-2-5um暗红外1400W加热器,底部采用5温区3200W暗红外可控加热技术可对每个温区单独控制,针对基板器件大小动态的红外确保了最恰当的热量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送到指定位置,使器件和板子温升情况完全遵循预设的温升曲线。完全符合无铅工艺要求。超大的底部加热可对460X560mm的基板进行维修,独有的非接触红外感温技术实时侦测器件温升温度,高清晰200万像素摄像机可对器件溶锡状态进行监控,全自动贴片系统采用双色棱镜对位,贴片精度10um可对1x1mm-60x60mm器件进行精确贴片。

高效,优价提供BGA打样、小量BGA焊接服务,批量SMT全自动焊接服务

联系方式:长沙岳麓区高新区 0731-84897545  徐先生:18974892223   QQ:18974892223邮箱:18974892223@QQ.COM    期待与您的合作。

10大特点:

1.全闭环上下暗红外加热技术焊接灵活多用

多重真闭环控制的动态暗红外加热系统保证了均匀的加热克服热风返修方式产生涡流形成温度不均问题,集成数码焊台可连接多种焊接工具,一机多用途。回流系统可同时对多个器件进行拆焊,提高工作效率。

2.无需加热喷嘴及返修各种复杂器件

敞开式加温无需热风喷嘴,节省无止境的各种喷嘴。能返修金属屏蔽罩、塑料接插件、通孔器件,某些带底部填充的BGA,还能返修柔性板、陶瓷及铝合金板。以上这些都是传统的热风返修系统都无法胜任的。能对1×1mm直到60×120mm大小的元件进行焊接。

3.植球被IPC列为植球工艺典范

由于采用红外加热,并配上埃莎返修系统上的RPC摄像机组进行观察,植球成功率最高。

4.系统的设计应用于无铅焊返修

原因是:系统能对元件均匀加热无铅焊温度曲线具有更小的工艺窗口,返修难度提高。埃莎的返修系统通过大大减小元件上横向温度差ΔT,防止了浸润段过长(露铜现象),冷焊或损伤器件(金线烧断)的现象。

5.在焊接过程中,能看到元件和焊点在返修过程中

能通过200万像素的RPC摄像机组观察回流焊全过程,保证100%的工艺控制在返修中,摄像机组能实现电动变焦距,可调整不同的角度进行观测。装有热风喷嘴的返修台在工作时,视线被喷嘴挡住,根本无法进行视觉观测。

6.非接触红外温度传感器,为实现真正的闭环控制提供了可能

在整个返修过程中,利用非接触红外传感器能读取元件的真实温度,系统的CPU自动随时调整加热器功率,系统的加热器老化与否,环境温湿度,返修板的氧化与否,在闭环控制都得到了补偿。它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世界上唯一的闭环控制返修系统。

7. 双色LED高精度的元件贴放装置

系统能提供300倍变焦距摄像机及两个分别不同颜色的LED光源对器件引脚和焊盘做最佳的图象对比,对于微型CSP和倒装芯片的元件系统能保证±10μm的贴放精度,从1×1mm到60×60mm的元件都能很容易的处理

8.能记录返修工艺的全部档案文件

系统不仅能读取记录与温度有关的数据,而且还能记录包括操作人员定义的工艺数据操作员的人工操作步骤也能记录在工艺档案中温度和工艺曲线能存储、恢复及下载到系统并能得到可重复的一致性结果

埃莎返修台5000多套的装机量,全球第一。

在全球已售5000套返修工作站。

系统已被授予“最好的新产品:返工和修理”视觉大奖

系统已被一流的专家及全球用户公认为先进的返修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