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写个程序!!!!!!!

楼主(2012-11-17):
大侠们啊!!帮下忙呗

网友A:
 ORG    0000H
          MOV   P0,#00H
          MOV   P2,(再加一个数码管为0的代码)
          MOV  21H,#00H
          MOV  22H,#00H

JBS:    MOV  23H,#00H
JBH:  JB    P3.2,JBK
        CALL   D10MS
        JNB     P3.2,$
XSH:  MOV    P0,#02H
      INC    21H
      MOV    DPTR,#TAB1
      MOv    A,21H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A,21H
      CJNE   A,#03H,OK
JBK:   CALL   D10MS
      INC   23H
      MOV   R1,23H
      CJNE  RI,#120,JBH
      INC   22H
      MOV   R1,22H
      CJNE  R1,#100,JBS
      MOV    P0,#01H
JBA:  JB    P3.2,JBA
      CALL   D10MS
      JNB     P3.2,$
      JMP    XSH
OK:   END
D10MS:  MOV    R6,#10
 D1MS:   MOV    R5,#249
 DL:       NOP
             NOP
  DJNZ   R5,DL
  DJNZ   R6,D1MS
  RET
TAB1:   DB 00H,XXH,XXH,XXH  (后三个填上1~3的代码)

大概就是这样了!如有错就请各位帮补一下吧!新手上路,莫怪!!!!

网友B(2013-10-21):
你这个问题没有描述好。是不是这个样子的:初始状态下,所有灯都是灭的,数显为0。按下K1则绿灯亮,红灯灭,数显显示K1按下的次数,两分钟内没有再次按下K1,则绿灯灭,红灯亮,数显始终显示的是K1被按下的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