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开发板附带的“AT24C02总线控制.c”程序

楼主(2012-11-18):
AT24C02总线控制.c程序中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scl=0;
      delay();
      temp<<=1;
      sda=CY;           //CY存储temp移出的那一位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
for循环出来以后,为什么还要在后面加上
  scl=0;
   delay();
   sda=1;
   delay();

网友A:
for循环是写入8个bit也就是一个字节,后面再加一个上升沿 确认一个字节的写入

网友B:
你不加也一样。但是在有些系统中延时是必要的。

不信你可以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18 10:37:28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