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73锁存器的问题,高手们你们遇到过这种情况么

楼主(2012-11-18):
最近在做六层电梯的自动控制系统,用到了锁存器,在做protues仿真的时候,发现了一点毛病,每次开启protues仿真开始按钮的时候,锁存器的输出端Q总要出现一次低电平脉冲,因为在锁存器上海连接了流水灯,流水灯接了+5v高电平,所以每次开始的时候,流水灯总要集体闪烁一下。连接数码管也是一样,但是因为闪烁时间很短,流水灯还好,很明显,但是数码管就不怎么明显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自己电路接错了,后来对比了之前买的51开发板的电路,发现锁存器接线没问题。后来多次分析,终于找到了原因,就是因为锁存器刚开始的时候,Q端其实是低电平,但是因为连接了流水灯,所以会有瞬间电流通过。可是我很纳闷为什么开发板上不是这样呢?附上照片,大家一起来解决吧。 d@8jgxp2_b@_9}ebftaux(j.jpg

网友A:
你这个电路是照搬的51hei单片机开发板的电路图吧,你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开发板设计之初我也发现了,后来我改进了一下程序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头疼的问题,具体你在本论坛搜索一下 “关于51Hei开发板数码管消隐的研究 ” 这篇文章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2-11-20 2:24:37编辑过]